三菱(Mitsubishi)PLC
单按钮控制启停

楼主(2004-05-18):
请问三菱PLC如何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A:
下面的这个网站有多种方式的样例程序供参考: http://wmxun58.meibu.com

网友B:
LDP X00 INC D0 LD= D0 K1 OUT Y00 LD= D0 K2 RST D0 END

网友C:
fx2不是有alt这样的指令吗?

网友A:
LDP X0 ALT M0 LD M0 OUT Y0 END

网友C:
楼上有朋友你那样也太累了吧!直接输出就OK了1

网友D:
能请问ALT是什么指令吗?先谢了!!!

网友C:
就是实际你所说功能的指令!只在f里有用

网友E:
交替输出啊,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