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采集问题紧急求教

楼主(2004-05-18):
板卡:PCI-9118。采集三个通道的数据(返回数组为ScaledData),用软件实现三组数据的分离,相关程序如下: …… ReDim data1(Pci91181.NumOfScan) ReDim data2(Pci91181.NumOfScan) ReDim data3(Pci91181.NumOfScan) For j = 0 To Pci91181.NumOfScan data1(j) = ScaledData(i) data2(j) = ScaledData(i + 1) data3(j) = ScaledData(i + 2) Next j …… Write #intfilenum, data3(j) …… 发现保存后发现(数组data3)2000个点的数据完全一样,而实际上根据采样频率以及输入的正弦信号,不应该是这种情况的。 请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A:
Var `i` is always the same in the loop?

网友B:
循环有问题: j=0 For i = 0 To Pci91181.NumOfScan    data1(j) = ScaledData(i)    data2(j) = ScaledData(i + 1)    data3(j) = ScaledData(i + 2) j=j+1    Next i=i+3 可能语法有问题,但意思应该是每次循环,循环变量加3

楼主:
程序已经修改成: …… j = 0 For k = 0 To Pci91181.NumOfScan-2 Step 3 data1(j) = ScaledData(k) data2(j) = ScaledData(k + 1) data3(j) = ScaledData(k + 2) j = j + 1 Next k …… 发现前面将近1000个数据正常,当时后面数百个全是0(pci91181.numofscan已经赋值2000) 懵了,呵呵

楼主:
请问这几行代码有什么作用?谢谢。 For i = 0 To 5 Frame1(i).Enabled = True Next i If Pci91181.DoubleBufferMode = False Then For i = 0 To 2 Frame2(i).Enabled = True Next i End If

网友B:
For i = 0 To 5    Frame1(i).Enabled = True Next i 使能Frame1中的选项框,比如输入范围,采样速率等等; If Pci91181.DoubleBufferMode = False Then   For i = 0 To 2    Frame2(i).Enabled = True   Next i End If 在不使用双缓冲模式时,使能Frame2中的选项框,比如触发模式、触发极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