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糊控制

楼主(2004-05-18):
诸位大哥,希望你们能在模糊控制在交流调速系统中的应用方面给我帮助,我在此感激不尽了

网友A:
这位大哥,能不能写具体点儿。你写这么笼统叫我怎么帮你啊!!!

网友B:
模拟量控制?

网友C:
模拟量控制和模糊控制可是两个时代。

网友D:
模糊控制在交流伺服中的应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毕业论文,烦啊

网友E:
模糊控制在交流伺服中的应用一般在于参量的识别,比如在系统内部检测到电压\电流\频率瞬态值,可以推算到电机的运行状态,如轴上力矩\速度\定转子矢量夹角等,如果是异步电机的交流伺服,那就更"模糊"了:电机转子与外界没有直接电器连接,它上面的所有量都只能"模糊"地反映在电机定子的电压\电流\频率上,它的激磁分量及用于在转子上感应出电流的分量以及反应漏磁通的分量,这些的识别,都要建模,可以说都是模糊的,难啊,我理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