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源型和漏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5-18):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的流向不同! 源型为电流流出,漏型为电流流入!

网友B(2009-02-19):
也就是PLC输入接源型和漏型输出的传感器都可以,区别在于如果是源型输出(PNP输出)传感器接入输入通道时,输入部分的com端是接电源负极;如果是漏型输出(NPN输出)传感器接入输入通道时,输入部分的com端是接电源正极。

如果是PLC输出,分源型输出和漏型输出,如果是源型输出,输出部分的com端都需要接电源正极;如果是漏型输出,输出部分的com端都需要接电源负极

网友C:
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D:
我是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10-01-21):
顶,学习了。 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2010-10-15):
就是npn   和  pnp的区别????

网友G:
说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H:
4)漏型逻辑和源型逻辑
· 在漏型逻辑中,信号端子接通时,电流是从相应的输入端子流出。
端子SD是触点输入信号的公共端子。端子SE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的公共端子。
· 源型逻辑模式指信号输入端子中有电流流入时信号为ON的逻辑模式。
端子PC是触点输入信号的公共端子。端子SE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的公共端子。

网友I:
说的是啥,我弄半天没整明白楼上想说什么。请大家就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接线呗

网友J:
为什么不直接说是输入是正几伏或者负几伏,输出是正几伏或者负几伏。日本鬼子为什么不用清爽明了的说法?

网友K(2010-11-22):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流向不同!源型为电流流出,漏型为电流流入!

网友L(2017-03-09):
源型应该是公共端接正极,漏型公共端接负极

网友M(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