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活塞式空压机改造中的应用

楼主(2004-05-18):
请教各位,有无适合在活塞式空压机中应用的变频器?急用!

网友A:
我公司已多次采用丹佛斯变频器进行活塞式空压机改造!0532-3811796

楼主:
我公司已采用多个牌子的变频器进行活塞式空压机的恒压闭环调速不成功,表现为过流保护.丹佛斯变频器能行吗?能否提供资料.

网友B:
请联系我,我作过DANFOSS的双螺杆空压机应用还可以 能告之具体的试配电机和变频器,还有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C:
DanfossVLT8000变频器专门真对罗茨风机泥浆泵空压机等低变转矩负载而设计!(0532)3811796

网友D:
我公司在空压机上有大量的应用,

网友E:
空压机的恒压闭环控制时,要把P值减小、I值加大。同时加大加、减速时间。 大部分品牌的变频器在空压机上都可以用

网友E:
同时还要考虑润滑问题,设定一个最低频率(一般在35HZ以上)

网友F:
听李工的没错,另外变频器要选大一档(恒转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