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维修请教!!!

楼主(2004-05-18):
我公司现有三菱PLC FX2N和F940GOT控制出现故障,F940显示正常水泵运行,但PLCFX2N的输出没有指示,水泵也不会动作,据说是厂家设置软件,使得PLC运行一定时间,就不会生效。各位高手,请赐教如何维修。

网友A:
把程序拷出,分析

网友B:
这么样才能拷出啊,接线什么要注意的么

网友C:
你先把里面的程序拷出来,看一下里面的程序有没有你说的哪种情况,

网友D:
你先用编程软件把程序读出来。看一下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E:
可以直接用F940系统功能读取plc程序看一看

网友E:
你在什么地方 我QQ120821117加我

网友E:
你在什么地方 QQ12082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