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异步电动机与变频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4-05-18):
一、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以下为变频器对电机的影响 1、电动机的效率和温升的问题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拒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2、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3、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4、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5、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楼主:
二、变频电动机的特点 1、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方式一般如下: 1) 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 减小定子电阻即可降低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 2)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但转子槽漏抗较大其集肤效应也大,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因此,电动机漏抗的大小要兼顾到整个调速范围内阻抗匹配的合理性。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一是考虑高次谐波会加深磁路饱和,二是考虑在低频时,为了提高输出转矩而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2、结构设计 再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的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网友A:
前两年,曾有一位老师傅考我们年轻人说,变频器对电动机有什么要求,当时我们均认为没什么要求,普通的异步电动机就行,不过, 照您这么说,就有专门的变频电动机存在吧?不过我所接触的均是普通的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变频,是否寿命会有影响?

网友B:
一般使用在风机泵上的用普通电动机就可以实现,只是在有低频使用时电机散热风扇需要外接控制电源,以达到散热要求. 至于其它需要高速的场合必须使用变频电机 当然变频器使用变频电机是最好的选择,就像变频器输入输出电缆最好选择屏蔽电缆.

楼主:
我头痛 师傅说的对。

网友C:
有这些资料好了,可以看出两种电机的区别了 谢谢双华了

网友D:
非常好。谢谢双华。

网友E:
不错,老师说得好

网友F:
有专门的变频调速电机,而且风扇是单独控制的。

网友G:
有变频电机的资料吗?那位同人有可否传一份给我,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网友H:
变频电机,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看: zyec.com 专门生产稀土永磁变频电机。

网友I:
说的不错,使我对变频电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希望以后双华能继续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J:
采用变频调速的同步电动机,有类似问题么?

楼主:
同步电动机: 一、 特点: 1、 功率因数超前,一般额定功率因数为0.9,有利于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增加电网容量。 2、 运行稳定性高,当电网电压突然下降到额定值的80%时,其励磁系统一般能自动调节实行强行励磁,保证电动机的运行稳定。 3、 过载能力比相应的异步电动机大。 4、 运行效率高,尤其是低速异步电动机。 二、 启动方式 1、 异步启动法,,同步电动机多数在转子上装有类似与异步电机笼式绕组的启动绕组。再励磁回路串接约为励磁绕组电阻值10倍的附加电阻来构成闭合电路,把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直接接入电网,使之按异步电动机启动,当转速达到亚同步转速(95%)时,再切除附加电阻。 2、 变频启动,用变频器启动,不在赘述。 三、 应用 作过油田节电的师傅都知道,油田的抽油机电机,由于要求的启动转矩大,工程师设计时一般将电机设计的很大,这就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如:55KW的抽油机电机,再平衡块基本调好后,其实际有功一般在十几个KW,有时还小。我曾做过这样的改造,将抽油机55KW异步电动机改为22KW同步电机,后用变频器控制,当然也可以根据排液量或别的信号进行自动控制。节电率可达40%。 因此,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变频电动机三者各有特点,主要看您所控制的工况环境,当然还要根据工程成本,能用异步电机尽量用异步电动机。 希望和大家多交流、交朋友

网友J:
谢谢双华,认识你感到很高兴。也谢谢中国工控网,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环境。

网友K:
变频器配变频电机当然是最优化结合了,但就旧设备的改造来说,变频器控制的还是普通电机,铜耗啊铁耗啊电磁损耗啊都不是主要矛盾了,普通电机长时间低速度运行的常见问题,就是电机同轴风扇的散热能力满足不了要求,不得不改变传动单元的调速比。请有经验的人士介绍一下连轴器,皮带,齿轮等的改造案例好吗?

楼主:
连轴器改造没接触过,一般是直连。有用皮带或齿轮变速的,齿轮变速一般将齿轮(既变速箱)去掉,改用连轴器直连,用变频调速,要考虑负荷所需启动力矩以及运行力矩。 说的不好,见谅

网友L:
双华:可以留联系电话给我吗?以后有问题要请教,望不吝赐教!

楼主:
我的QQ:393079554 希望和大家多交流

网友M(2004-06-18):
好文章,正好解决我今天刚碰到的一个问题,多谢。 搂主,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客气了,主要是感谢工控网给我们的机会,还有李老师、王老师,他们给我们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的。

网友N:
请教各位老师: 有没有可能对风机与水泵作变频,但对电机不作其它处理?如设定一个较高的下限频率,有没有这个频率?如有,应是多少? 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O:
可以的,并且一般的工程也是这样做的,下限频率一般不小于30HZ(经验值),30 HZ时节电率在80%左右,相当可观了!对电机来讲,不小于800r/min,散热是可以的。

网友N:
请教双华: 据我所知,在低频下,电机的功率因数与水泵或风机的机械效率应该是降低的,可能造成的结果就象您说的,节电率地80%左右,而不是理论的30%的三次方关系,那么,电机的功率因数与水泵或风机的机械效率有没有一个与频率下降曲线图,或者有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的经验公式(数据),在没有补偿系数? 另:电机转速不小于800r/min,如普通交流异步电机额定转速是2960r/min时,是否频率可下降到13.5Hz? 再次感谢!!

网友O:
低频下,也就是低速下机械效率是否降低我不很清楚(麻烦您给说一下),电机的功率因数与电源无关,只与负载本身有关,而变频器再这里就是给电机供电的电源,单从变频器本身讲,他不影响电路的功率因数,但是变频器具有降频降压的作用。电源本身电压降低,将使得电机的无功功率更多的转换为有功功率,既:电能更多的转换为机械能。电机的电压、频率降低了,速度降低了,但此时转矩应能满足拖动负载的要求。我认为此时电机的功率因数应该升高。 说的不一定对,请大家讨论 电机转速不小于800r/min,我指的是中速以下,既1700r\min以下,这也是经验值,呵呵,近3000转的电机我没用过,不很清楚,抱歉。 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楼主:
另:电机转速不小于800r/min,如普通交流异步电机额定转速是2960r/min时,是否频率可下降到13.5Hz? 我觉着不可以,如果现场真要用这么底的频率,应考虑变频电机了。

网友P:
变频电机性能很好,但性价比很差,甚至比同功率等级的变频器还贵,所以推广有很大的难度,有无不同意的?

网友O:
通常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贵一半左右。

网友N:
我只需要电机能在可种频率下使用,不知道是否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家大都说的是经验值,我们不能都拿经验去说服去精明的客户吧。 希望大家都来发表意见。

网友Q:
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 普通电机可在: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如有需要,请与西安亚伦电机控制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29-82511082 82511862   传真:029-82523390   网址:www.xa-all.com   电邮:weiqiang@pub.xaonline.com

网友N:
工控学者: 有没有电子版的相关资料? 如有,可否E-MAIL一份给我? E-MAIL:czwu@trane.com 多谢!!

网友R(2004-08-05):
双华是个理论家,肯定没有干过工程吧。造纸,纺织上普通电机用于变频传动,零点几赫兹运行的多了。

网友S:
普通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在380V,50HZ下额定运行的电流,我想问一下变频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T:
请问,普通电机调速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U:
我认为普通电机调速方案要看实际的使用和投资情况来决定,一般情况下,单就调速而言,变频调速是普通电机调速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V:
工控学者: 你有大功率(380v,400kw以上)三相四极感应电动机的电气参数(定子电阻、电感,转子电阻、电感,和互感)吗?我应该怎样得到这种电机的参数?急用。 谢谢!

楼主:
to:xinliu 变频电机的额定参数: 额定频率:系统输出恒转矩和恒功率特性间的转折点相对应的工作频率值。 额定输出电压:装置输出额定频率时的输出电压值。 额定输出电流:由制造厂确定的输出电流(装置中流过输出端的电流有效值)以次作为装置工作和过载能力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变频电机的额定电流与普通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确定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P:
双华同志啊电机是负载怎么会有输出电压电流呢?看来你是抄书的 额定频率:额定电压下对应的频率 额定输入电压:简单到不知怎么解释 额定输入电流:在额定电压和额定负载下的输入电流 本人实际用过变频器带普通电机长期工作在5HZ(电机要另加风扇)左右,不论出力还是寿命都没问题,一般要求的场合普通电机完全适用,千万不要相信卖变频电机的理论家们的鬼话。

网友W:
我前些日子正好碰到這種情況,就是因為混韒兩者概念和工作原理,誤將普通電機變頻調速用在載荷大,高低速動作頻繁的場合,結果經常變頻器異常,而且最後使得電機線圈燒掉.今天有辛了解到二者區別,非常高興,不然只是實踐總結和一個人的理論知識恐怕要事倍功半了.

网友O:
老师们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对我们这些入门者的帮助。我是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的,但从小喜欢电子,参加工作后开了三年加工中心,其间自学了一些电子知识,然后转岗搞电路开发,陆续开发了一些单片机控制电路,但由于知识浅薄,遇到一些难题,希望老师们能指点迷津。 公司仿制一种意大利压接设备,设备用三相电机驱动,750w,每分钟启动160多次,电动机带制动器,每次从0转启动,所以发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包括意大利的机器也是这样,我们采用使用高防护等级的电动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开发一个简单的软启动电路,但又怕启动时间过长影响速度,最好能改制一种电动机,类似于变频电动机,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或者您有什么好的方法,提一些建议,谢谢!我的e-mail:jianeee@163.com

网友X:
谢谢双华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用的概念. 但本人觉得你有些结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希望你的论点都能得到理论的支持!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 下面的说法就有问题:"电源本身电压降低,将使得电机的无功功率更多的转换为有功功率".

楼主:
谢谢:紫太阳 有些话是我根据所学理论以及现场经验总结的,肯定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对我提更多的意见,使得我在与大家交流中进步。 大家有好的建议以及不同的观点请尽量多的提出,使得我们在交流与争论中共勉。

网友O:
双华,您能给我一些意见吗?

网友Y:
换成步进电机如何啊

网友Z:
请问;我厂变频器在运行中总是爆整流模块,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A:
感谢大家发表见解,让我开眼界了。所以想请教同仁们: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性价比(理论性的)。

网友AB:
我就喜欢: 1.整流模块绝缘是否完好 2.控制板输出的6组脉冲是否正常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做过调试员 常见的基本上这两个毛病

网友AC:
ABB变频电机问题:想在电机后输出轴加长,去掉独立式风扇,换成连体式风扇,即普通式。这样,会损坏电机吗?(非ABB厂家换)必须换,有何影响?

网友AD(2004-09-08):
zsyf: 你说的情况,要外加风扇,没有外加风扇时,电机发热很严重。 因此在电机需移动的场合比如走行机构,若需要长时间低速运行还是要改成变频电机

网友AE:
请问双华,变频电机对与给他供电的电缆有什么要求?

楼主:
to:yhs2000 对一台变频器来讲,他的输入端与输出端都要产生高次谐波,输入端的谐波将会通过输入电源线对电网产生影响与污染,输出端的谐波将对电机产生影响,另外还有辐射干扰。对普通电机来讲,电缆过长,则产生的高次谐波强,将对电机的绝缘产生很大的冲击,而变频电机从设计上就是为了适应变频器的谐波干扰,因此对从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长度来讲,变频电机可以适用更长的电缆(相对普通电机)。 另:无论使用什么电机,电缆线一定要选带屏蔽的,且屏蔽线要接地!最好的办法是变频器输入输出都装滤波器。

网友AF:
双华你好 我在工作中接触过一批由普通异步电动机改变频控制的事情,提供改造的公司为了节约费用,以前的异步电动机没有更换为变频电机。一年多了使用情况还是比较稳定。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接触器控制异步电动机(切电阻)方式和变频器控制相比,变频器控制的优点具体有哪些,在节约用电方面明显么?有节约有电的功能的话,原理是什么?

网友AG:
plc與繼電器控制尤缺點,同樣的問題需要問嗎

网友AH:
建:我觉得你最好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其动态响应那是没的说!

网友AI:
有那位大侠对dsp了解?小弟想请教qq:123318654

网友AJ:
第一次来,感觉挺好。

网友AK:
to 双华老师,有一个问题请教,希望能得到回答,在此先谢谢了。 关于变频电机的轴电流问题:你提到160kw的电机要考虑轴电流问题,是这样吗?也就是说,轴电流真的与功率的大小有关?小于160kw功率的其轴电流危害可以不予考虑吗?另外我听说,轴电流的大小与电机的极数有关,是这样吗?比如说,对于8极-12极的电机的轴电流要比2-4极的轴电流小的多?160kw以上的12极调频电机可以不考虑轴电流吗?

网友AL(2004-10-13):
各位大虾们,我有一问题急需请教,请给予帮助,谢谢! 问题如下:该系统要求三相异步交流电机(7.5KW,两对磁极)按余弦的规律运行,其周期为2秒,幅值为一常量(根据产能而定),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希望各位康慨解囊。

网友AL:
请问哪位仁兄知道异步电机的传递函数?

网友O:
我要你双华做我老师

网友O:
减少变频器谐波对其设备影响的方法????

网友AM:
果然很奇妙啊,终于找到组织了,还望以后能多多交流啊

网友AN:
一台110KW的电机用星,三角起动时,主线应放多大,电机线放多大?帮我算一下好吗

网友AO:
双华大虾,请教一个问题,实现PLC控制电机最经济的做法是什么?最优化的做法又是什么?

网友AP:
前段时间我打算对站里的老供水系统进行改造,报告都写了,现在看来那不的都换成专用电机啊》

网友AQ:
应该怎样选用便频电机?基频是怎么回事?

网友AR:
对供水系统进行改造,没有必要都换成专用电机,因为他们正常运行的频率在30hz以上.

网友AS(2004-11-12):
谢谢这个平台 想请教一下,ABB800的载波频率怎么调

网友AT:
双华老师:我看了华为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说明,用该方法做了一个供水系统,用一台变频器(用另外的变频器替代)启动6台电机,启动完成后切换到工频运行(其中电机最大132KW,最小75KW)。但在使用中出现了启动完成后切换时运行接触器短路的情况,经过反复检查,控制部分并无问题。怀疑是变频器原因,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U:
工控学者:      有没有电子版的相关资料?   如有,可否E-MAIL一份给我?   E-MAIL:myhkf945@163.net   多谢!!

网友AV:
请教双华老师一个问题: 我司拟用一台250kw的变频器(带能量回馈)控制一台最大转速为5000rpm, 功率为250kw的高速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是否可行? 另,哪位老师能提供上述高速大功率电机的厂家信息,谢谢先. Email: jwang@sauer-danfoss.com

网友AW:
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提升速度低于8米的500kg电动葫芦

网友AX:
用变频器在40HZ以下对电机有利还是不利,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在什么情况下电机才会烧掉?电机在35HZ的频率下最多能运行多长时间?

网友AX:
请问双老师:电机在35HZ频率下能运行多长时间?能给我说说电机经常烧掉的原因吗?

网友AY(2005-03-11):
变频电机可以在35Hz下长期运行。我厂生产的变频电机在钢厂连铸线上长期20Hz运行。 电机经常烧掉是因为你用的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低频运行,由于速度慢,风扇散热能力大大减小,且此时电机磁通饱和,损耗大。 变频电机分为通用变频电机和冶金起重用变频电机,详情可上WWW.CHMOTO.COM查询,目前可做到6极330KW! 希望能和大家交流!我的邮箱:BHG2004@TOM.COM

网友AZ(2005-06-08):
原来网上还有一大帮老师同仁在探讨.相见恨晚.

网友BA:
有变频电机的资料吗?那位同人有可否传一份给我,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行在:

网友BB:
谢谢,大家的共同探讨,让我了解到更多,非常感激。

网友BC:
希望双华老师能介绍国内比较正规的变频电机品牌或生产厂。 我曾见过一些乡镇企业,只是把普通电机的风扇改成独立风扇,就打上变频电机的牌子卖。 其他熟悉情况的也请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BD:
来到此地,相见恨晚!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好平台,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BE:
电动机的选择首先要考虑负载特性:变频电动机适用于速度变化比较大的场合,例如造纸设备中的卷取部分——卷取过程中半径逐渐变大,因此转速相应降低以保持线速度不变。由于负载是恒功率性质,因此发热功率近似不变,但是如果采用风扇自冷,则低速运行时冷却效果很差,所以采用变频电动机比较好。但是纸机线上的其它电动机属于恒转矩负载,一般即使更换纸种也不会是速度变化很大,所以不必采用变频电动机,当然变频电动机仍是最佳选择!

网友BF:
我觉得变频电机关键问题就是在低速的冷却问题。普通异步电动机在低速时,风扇的转速较低,散热不好。而电器产品散热对性能影响太大。当然高次谐波对电机寿命影响也很大。

网友BF:
电动机是执行元件,设计调速系统要考虑这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BG:
谢谢双华老师!

网友BH:
谁知道,普通4级电机,最低长期运行频率是多少

网友BI:
很好的经验,学习中!

网友BJ:
很经典,大有长进啊!

网友BK(2005-07-09):
大家好,我使用的变频器是台安N2-203-H,输出规格是AC 3PH 0-240V 1.7KVA 4.5A,   我使用的三相异步电机是功率 2.2KW,频率50HZ,电压380V,转速1430r/min,电流是5.0A,YI00L1-4型,买来时是星形接法,W2与U2相连,U2与V2相连,我把其改成三角形接法,W2与U2与V2都拆开,W2与U1,U2与V1,V2与W1分别相连.   我首先让L1和L2输入单相220V电压,频率设的较低,输出T1,T2,T3不接U1,V1,W1, 按下RUN键后,T1,T2,T3两两之间开始有电压,但这电压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50HZ时接近220V,此为情况一.   情况二,T1,T2,T3分别与U1,V1,W1,相接后,我把频率设的较大时按下RUN键后,电机纹丝不动,而且频率在10几赫兹徘徊,升不起来,过一段时间后,出现过载OL2警告.   针对这两种情况,不知问题出现在在哪?也不知有何办法解决上述问题,以前与YVP100L1-4 变频调速电机使用运行正常.

网友BL:
说得不错,看来双华对电机很了解了。 总的说来,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的情况比较多,一般都能满足需要。

网友BM:
紫太阳:   2004-8-22 19:59:00    谢谢双华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用的概念.    但本人觉得你有些结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希望你的论点都能得到理论的支持!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   下面的说法就有问题:"电源本身电压降低,将使得电机的无功功率更多的转换为有功功率".       双华:   2004-8-23 10:00:00    谢谢:紫太阳   有些话是我根据所学理论以及现场经验总结的,肯定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对我提更多的意见,使得我在与大家交流中进步。    大家有好的建议以及不同的观点请尽量多的提出,使得我们在交流与争论中共勉。 ---------------------- "电源的电压降低改变使功率因素上升'.说法有误.正确的理解是变频器是电源的负栽,而电机又是变频器的负载,变频器相对于电网来说是容性负载,正因为变频器的加入使的原有的感性交流传动系统成为接近于容性的传动系统,使的功率因素大幅提高.影响功率因素除了负载性质和电源电压外,主要还有频率.因为功率因素和负载性质及磁通有关,决定磁通的是电压和供电频率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O(2005-08-21):
各位同仁:两台110kw在500kvA变压器下能否直接启动使用?是否有具体的标准规范要求? 急需答案,请多帮忙!

网友BN:
我需要一台变频器,输入:220V、50HZ 输出:110V、60HZ 功率50VA

网友BO:
一、我认为风机是完全可以在次低于五HZ{保守说法}的频率长期运行的,如适当加大电机功率并选矢量控制的电机频率再低都没有问题,因为电流低,电机发热少,不信可以试着观察电机是不是发烫。 二、变频电机也是有额定频率的和额定电机压,额定电流的,只是额定频率不一定是50而已。 三、爆整流模块可以加大其额定电流,选大一档的试试。

网友BP:
双华老师: 你好!你怎么不回答大家的提问了啊.你的回答简直太经典了.我看的都忘了吃饭了.希望你以后能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多一些理论.

网友BQ:
至赵双锋 1台100KW的电机也不可以在500KVA的变压器下直接启动,何况两台.如是一台电机不带负载启动我看还能勉强.

网友BR(2005-12-23):
双华老师: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个客户要给成型机配变频电机和变频器,电机是7.5KW的ABB变频电机,变频器是用三菱A500系列的,他要求输出转数0.5到20r/min(负载比较大5吨),减速比30到60,请问可实现吗?或者在调整减速比

网友BS(2006-07-15):
  本公司有一台4极4KW变频电机(基频为25,减速器速比为71,变频器为佳灵JP6C—T9 5.5KW),使用两年后,当频率在16以下时,设备的胸辊和伏锟发生步进式抖动,频率越往下调时抖动越厉害.对此,我们判断为电机效率下降,原因是电机驱动力不够或驱动力矩不稳定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购了一台4极7.5KW的变频电机(是另一家变频电机制造厂家生产的,基频为25,减速器速比为87,变频器为佳灵7.5KW),安装好后一试,频率在32以下时产生步进式抖动,根本不能使用.经测试:运行频率在25时,电流为6.7A,电压为380V.
   现向各位高手请教,此种抖动是否是驱动力不够引起的,还是谐振引起的?或者是两者皆而有之,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网友BT(2006-08-26):
请问:
   变频控制风机时,它的停车方式是用减速停车好还是用自由停车好?

网友BU:
做自动化设备。www.zhuyingchuanq0.b2b.hc360.com

网友BV:
TO: lscq
     看看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吗

网友BW:
不错 这个资料对我非常重要。谢谢

网友BX(2009-06-24):
我想知道双华老师的QQ验证问题!我的QQ:1072498608!谢谢!

另外敬请问方与答方珍惜这个平台。当然若能幽默且快乐的解决问题再好不过了!!

网友BY:
请问变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BX:
新产品日新月异!不知有没有不用变频器可直接调速的电机?20r/min左右。

网友BX: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利用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固定工频变换成频率可调的交流电的电能控制装置。即改变逆变器开关元件的导通与截止时间从而改变输出电压的频率。

网友BX:
哦!我刚发现双华等老师的精彩论坛好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我来晚了吗?难道人才都是自古才有吗?呜呼!!

网友BX:
对:FDD1997 关于

请问变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利用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固定工频变换成频率可调的交流电的电能控制装置。即改变逆变器开关元件的导通与截止
时间从而改变输出电压的频率。

网友BZ:
之前真不知道变频电动机与普通电动机有什么不同,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没注意过这种问题,今天是学习了。谢过!

网友CA:
各位同仁,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来这个网站看一看,很不错!

http://bbs.hcbbs.com/?fromuid=440311   海川化工论坛

网友CB(2009-08-26):
路过:条件允许,建议试试液压传动(系统),它能做到无极调速。jj_hydraulic@sina.com.cn

网友CC:
就变频器拖动普通电机温升过高的问题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在电机后便吧风帽和风扇去掉 安装一台通直径的轴流风扇强制散温 效果很好 我已经把单位两台250KW的电机给改了  没有改以前一到夏天我就害怕 哈哈

网友CD(2010-01-23):
有需要煤矿提升机专用能量回馈单元,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电抗器 滤波器的朋友请加QQ:905676314 或Q群:96135306

网友CE:
双华老师您好:单从纯功率的角度衡量,两台变频调速电机一台4级一台8级,同样都是3KW。那么哪个功率大?还是功率相等?

网友CF:
引用 网友Z:
请问;我厂变频器在运行中总是爆整流模块,这是什么原因?

i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三相电源有无谐波,最好加电抗器,大功率的整流部分是可控硅,那就另说了,但加上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CG(2010-03-02):
很支持       实践都是靠理论支持的       双华还是讲的很不错的

网友CH:
不错,讲的非常透测,学习

网友CI(2010-04-23):
大家真的是......领教了

网友CJ:
呵呵~~~~从04年到10年太有才了

网友CK(2010-06-01):
异步电机在低于额定转速运行时,需要设定好UF曲线,有些变频器还可以设置低频补偿转矩;其次就是解决好散热问题。

网友CL:
各位老师,大家好/。。首先我想说:别让工控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交流平台浪费了:。。我91-95年做了5年普通电工,那时候我们厂使用的1台变频控制日本72年产的化纤生产线,只根据显示故障,找出问题,复位启动。对整个变频器一点多不知到,09年重新做电工,现学现装用台达VFD-F通用变频器拖风机(异步电动机)的电路,11千瓦和7。5千瓦俩台,看说明书到正常使用花了我1星期多,,因为没地方请教。        一台0。75千瓦的台达变频器Plc给指令(485通讯),它就是不动,,无故障显示,没说明书晕死,不知道参数,后来网上下的,重新设置了参数,正常。。后来的松下1544B-MX7。5千瓦多段速控制的,有密码,故障显示o.c-v..现在扔在一边,,不知道哪位老师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M(2010-07-28):
真的学到了好多东西!谢谢大家了!

网友CN:
低速运转主要考虑散热问题,电机设计时有风散热一项的,风扇速度是主要参数

网友CO(2010-09-26):
烧电机主要的指标是看电流,和电机的温升。频率不是最关键。

网友CP:
顶换成步进电机如何啊

网友CQ:
请问:我们采用是FRENIC5000P9S变频器驱动4KW4极普通电机,现存在一个问题,电机产生很大噪声,请各位老师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CQ:
老师你们好,我们现采用FRENIC5000P9S变频器带动4KW4极普通电机,一直存在很大的噪声,请问有什么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CR(2011-11-25):
资料可以,顶上。谢谢双华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用的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