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ARM7-JTAG调试代理软件(支持ADS,SDT)

楼主(2004-05-18):
下载网址: ftp://ls-labs:ls-labs@ftp.ls-labs.com/upload/gba/ARMJtagDebug.rar ftp://ls-labs:ls-labs@ftp.ls-labs.com/upload/run.jpg ARM9/ARM7-JTAG调试代理软件(支持ADS,SDT) //================================== 1),支持ARM9核/ARM7核CPU。 2),支持Thumb模式指令 3),支持Semihosting(使用"printf"命令显示字符,无需串口) 4),支持SDT2.5;SDT2.51;ADS1.1;ADS1.2. 5),支持win98,win2000,winXP,win2003 6),支持常用的调试功能,如:单步调试,设置断点,全速运行等。 7),使用网络流行的简易式JTAG小板即可调试。 //==================================

网友A:
控制器内核UP-SOM7202 1.32位ARM720T HMS30C7202芯片,主频70MHz,低功耗、高性能,真正的工业级芯片。 2.内置µC/OS-II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支持多任务 3.8M SDRAM,16M FLASH 4.DIMM 200总线,灵活扩充UART、LCD、USB(device)、CAN、A/D、I/O等外部接口,提供扩展板或扩展实例和各种接口驱动程序,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应用程序开发软硬件平台。 博创嵌入式核心模块SOM7202 1)UART :内置4全功能串口控制寄存器,加串口电平转换芯片扩出4个串口。 2)LCD :核心芯片ARMTDMI 内置LCD控制寄存器,通过芯片74LS245缓冲,,另外需用MAX629将5V电压升压到20V供给LCD屏。支持256色STN伪彩屏,最大分辨率为640×480,参考分辨率320×240,支持TFT真彩。 3)USB :内置USB1.1 device控制器。 4)CAN :内置2个CAN2.0控制器。 5)I/O :由于外扩接口资源占用大部分内核芯片I/O资源,建议通过CPLD外扩I/O资源,开发实例UP-EC2000中通过CPLD外扩I/O实现24路I/O输入,16路I/O输出,UP-EC2000中最多可外扩44路I/O。如果用户需要更多I/O资源,可更换CPLD芯片,扩充I/O资源,直到满足用户需求。 6)A/D :核心芯片ARMTDMI内含5路模拟量输入通道,故只须将0~2.5V模拟电压引到扩展口的AIN0~AIN7即可,如果需要则加I/V 、F/V等转换电路。开发实例UP-EC2000中用到6路AD 7)D/A :内置1路8位D/A输出。 8)PWM :核心芯片ARM720T 内置PWM控制输出 9)音频 :核心芯片ARMTDMI 内置音频IIS总线,由UDA1341TS芯片外扩,通过总线和系统连接,需要CODELCK提供系统时钟,和3根控制线。 10)LED :通过系统I/O控制LED输出,开发实例中占用的核心芯片I/O输出,没有通过CPLD外扩。 11)内置8×8键键盘接口,支持PS/2键盘、鼠标。 12)核心芯片内置看门狗/定时器。 5.提供所有外扩接口解决方案及驱动程序,同时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为客户开发。 6.电话:010-82086143 网站:www.up-tech.com

网友A:
控制器内核UP-SOM44B0 1.32位ARMTDMI Sumsung3C44B0x芯片,主频66MHz,低 功耗、高性能 2.内置µC/OS-II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支持多任务 3.8M SDRAM(可扩至32M),2M线性FLASH 4.DIMM 144总线,灵活扩充UART、LCD、USB、CAN、A/D、I/O等外部接口,提供扩展板或扩展实例 博创嵌入式核心模块SOM44B0 1)UART :内置2串口控制寄存器,加串口电平转换芯片扩出两个串口,另外,如果用户需要更多串口资源,可采用外接串口芯片通过总线外扩串口资源,开发实例UP-EC2000中外扩串口4个。 2)LCD :核心芯片ARMTDMI 内置LCD控制寄存器,通过芯片74LS245缓冲,另外需用MAX629将5V电压升压到20V供给LCD屏。最多支持256色STN伪彩屏,最大分辨率为640×480,参考分辨率320×240。 3)USB :通过外接芯片PDIUSBD12外扩USB通讯从设备接口。 4)CAN :通过SPI接口外接芯片MCP2510和CAN收发器TJA1050外扩CAN总线。 5)I/O :由于外扩接口资源占用大部分内核芯片I/O资源,建议通过CPLD外扩I/O资源,开发实例UP-EC2000中通过CPLD外扩I/O实现24路I/O输入,16路I/O输出,UP-EC2000中最多可外扩44路I/O。如果用户需要更多I/O资源,可更换CPLD芯片,扩充I/O资源,直到满足用户需求。 6)AD :核心芯片ARMTDMI内含8路模拟量输入通道,故只须将0~2.5V模拟电压引到扩展口的AIN0~AIN7即可,如果需要则加I/V 、F/V等转换电路。开发实例UP-EC2000中用到6路AD 7)DA :通过外接芯片MAX5816外扩DA输出,开发实例UP-EC2000中通过MAX5816外扩2路DA输出。 8)PWM :核心芯片ARMTDMI 内置PWM控制输出 9)音频 :核心芯片ARMTDMI 内置音频IIS总线,由UDA1341TS芯片外扩,通过总线和系统连接,需要CODELCK提供系统时钟,和3根控制线。 10)LED :通过系统I/O控制LED输出,开发实例中占用的核心芯片I/O输出,没有通过CPLD外扩。 11)数码管和8×8键键盘接口:由外部数码扫描芯片ZLG7290外扩 12)核心芯片内置看门狗/定时器。 5.提供所有外扩接口解决方案及驱动程序,同时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为客户开发。

楼主:
更新下载: http://armjtag.27h.com/ 软件: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ARMJtagDebug.rar 图纸: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jtag_sch.rar

楼主:
顶一下。 软件: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ARMJtagDebug.rar 图纸: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jtag_sch.rar 说明:http://armjtag.27h.com/download/Guider.rar 图片:http://armjtag.27h.com/ru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