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yLin大虾请进!

楼主(2004-05-18):
现在要实现485多主通讯,请教如下: 1,判断总线是否空闲:定时器+串口接收中断,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串口数据就表示空闲? 2,发数据的同时也收数据,如果在发的时候也收到的数据,就表示冲突发生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或者您有更好的方法,再次感谢!

网友A:
1. Yes. 2. RS-485 两线式半双工时, 同一时间只能选择发送或接收. RS-485 四线式全双工时, 才能同时收发信号. 多机通信时, 相关的问题不少. 您得好好考虑. RS485转接RS232下的冲突检测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52544 RS485能否从机向主机发出请求?冲突如何解决?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95659 转自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的关于如何处理RS485竞争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97782 rs485多机通信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2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