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时数据采集

楼主(2004-05-18):
实时数据采集当中,采样频率大于原信号频率的2倍。 显示的时候是否跟采样频率有关啊? 比如:原信号频率:200 采样频率:1000HZ(1MS 一个点) 绘图象时,1MS一个点。结果图像跟原来的 不一样呢,如采集低频率就可以。 按着原理来说,应该可以从重新画原图象啊 : 为什么呢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取样频率大于原信号频率愈多, 就愈不失真. 反之失真就愈严重. 以原信号 1Hz 为例, 表示每 1 秒钟会产生一个完整的信号(波形). 若是取样频率也为 1Hz, 表示每 1 秒钟(一个波), 只取其中一个点. 您可以想像一下, 只用一个点来表示一个波, 会是怎样的结果. 肯定是无法让您接受的吧! 同样的, 若您用 10 个点 (10Hz)来表示一个波呢? 结果会好很多吧! 若是用 100 个点 (100Hz)来表示一个波呢? 结果应该会相当不错的! 以此为例, 取样频率为原信号的 2 倍 (用 2 个点来表示一个波) 时, 这是最基本要求, 但您应该不会满意这样的结果的; 而当倍数加大至 5 倍 (用 5 个点来表示一个波) 时, 结果也只不过是差强人意罢了! 至于取样频率要多高才行呢? 这得依您的需求而定, 有的人可能 5 倍就够了, 有的人可能 20 倍还嫌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