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烘干炉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4-05-18):
我接触工控的时间不是很长,现设计一喷涂生产线的烘干炉,要求温度在0-250度可调,烘干时炉内温度要分布均匀恒定。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热电阻加热与热风加热哪个比较好? 2、如用热风加热有几种方式可以得到热源? 3、温控部分用可控硅与单片机或PLC有什么区别,哪个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A(2006-11-10):
我也是做恒温设备的也算是同行。
  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你只做参考。
  热风加热好一点!!!
你可以用循环风扇来吹电阻发出的热量得到热量!!对于均温你可用风管的布置来得到!如你想知道我会让我做构架的朋友帮你!!
他是做风管的!!
  温控方面你可用专用的PLC的感温模块!!
也可以PLC和温控器组合用!!价格后者少便宜!!其前着准却!!!
             你可发Emall:jvnanlijie@126.com

网友B(2007-03-09):
如果温度精度不高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很经济的

网友C:
温控器最合适

网友D:
如果炉子不是太大,要求不是很高,温控器加可控硅或接触器即可,

网友E:
如点多,建议采用DCS,原因如下:
   PLC主要用于以开关量为主的机器顺控系统,您的控制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PLC的编程语言为梯形图,梯形图用于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编程和可读性都很难。
   DCS主要用于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典型的如锅炉控制,牵涉到压力、温度、液位的调节),主要用功能块编程语言,编写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程序方便简洁。
   以PLC为核心的系统,由于经济性的限制,没有控制器和上位机的冗余(双机热备)功能,控制系统需配后备硬手操及主要变量显示表

网友F:
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话那就用PLC来控制.
不是很高的话就用和温控仪就可以 啊

网友G:
温控器比较好!

网友H:
 至autoyx.com:
    DCS与PLC目前的区别已经很小了,真正使用的人员很难区别(除了软件编制的),DCS的长处是处理模拟量,PLC的长处是处理开关量,这可能与起源有关。
    妥否?商榷。

网友I:
用热风加热好点,热风来源可以是风机吹过热交换器,热交换器的热源可以是电炉,也可以是过热蒸汽,仪表部分随便什么单片机、PLC,智能仪表都行

网友J(2007-10-21):
温控仪比较好

网友K:
买个带PID控制的温度表就好了,还PLC,什么成本啊

网友K:
SORRY,没看到控制对象

这个还是用PLC吧,多点信号采集是必须的

网友L(2011-02-14):
学习了 问个弱弱的问题啊 可控硅在温度控制中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M:
很明显啊  用温控表啊  电阻丝加热最 廉价   成本最低

网友M:
 是烘箱的话 建议用电炉管加热

网友N:
是喷涂生产线应该规模不小,建议用PLC吧,单独的温控仪或单片机不适合整条生产线控制

网友O:
温控表效果要好吧,但PLC还可以做别的控制,看需要了,PLC/温控表+SSR,价格最优了。SCR还要驱动电路呢

网友P:
虽然热风加热效果好,但是热风源不好形成,在成本控制和施舍难度上不如电阻丝加热方便,其实在一个一定的空间呢,其与外界的热交换不大的情况下,电阻丝加热完全能够满足,偶厂里校准热电偶的仪器恒温加热炉就是如此,其温度控制迅速恒定。控制用普通的单片机完全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