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8112DG多通道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4-05-18):
请问,8112DG中的W_8112_ContDMA_Start()中的第一个参数(ad_ch_no)应该是某一个指定的通道,而不是指截至通道号吧。如果我想同时取得16个通道的数据该怎么办? 另外,用VB编连续采集多通道数据,同时存盘(文件存盘时的总点数可以指定),是不是应该在一个Timer实现?我记得在VC里使用的是多线程。VB里也要这样吗? 多谢。

网友A:
ad_ch_no指的是某一个采样通道号,8112DG板卡不支持自动通道扫描,采集多个通道的数值,要对每个通道单独操作;在VB中实现多通道连续采集、存盘也要使用多线程,所以还是在VC中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