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访问VC++OPC服务器问题?

楼主(2004-05-18):
我现在用WINCC与VC的OPC服务器连接,读数据勉强可以,但利用WINCC的I/O域进行写就不行了,好像调用不了服务器的写函数,我想是不是I/O域要有一定的C语言动作? 请知情者不吝指教。 QQ:42585026

网友A(2004-08-25):
查看一下DCOM的设置属性。

网友B:
好。我也在学wincc,你自己编的vc++程序吗》》,可以给我一份你的资料吗???谢谢。我现在没有头绪呀

网友B:
运行dcomcnfg进行DCOM设置,

网友C(2004-12-09):
WINCC访问VC的OPC服务器? 那要WINCC干嘛?

网友D(2008-12-30):
wincc 通过opc采集ARCNET网信号,

http://www.minyantech.com

应用于2500高炉风机的改造...

网友E(2012-03-18):
我也正考虑这方面的应用,vc 做的OPC服务器是一套分布式采集数据上位机软件,WinCC作为客户机安装在另外一台工控机上,需要将VC的上位机的数据通过网络上传至WINCC的工控机上,这时需要利用OPC,WINCC客户机去访问VC opc服务器的数据,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应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