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CON变频器

楼主(2004-05-18):
各位大哥: 小弟现在用两台VACON的变频器控制两个风机,俩台风机都是Y200L-2/30KW,额定电流是57A,用一个4-20MA来控制两台风机以相同频率同时通过一个风管向加热炉供风,我的控制方法是:将4-20MA信号接入第一台变频器,一个启动按钮和一个停止按钮也只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的起停,然后用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的4-20MA做第二台变频器的给定信号,第一台的继电器输出控制第二台启停。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从监控菜单中看道两台基本同步,(第二台要滞后一点)但在相同的给定下(比如都输出50HZ,2950转)都达到相同输出时第一台的电流为50A第二台的电流只有30多A,第一台输出的转矩是额定的70%,第二台是50%,而且风量比以前要小点,请给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两台风机安装在一起的,另外风量是不是只与转速有关哦,如果是这样风量又怎么会减小呢(都是2950)???

网友A:
4--20mA是呀里变送器过来的吗?

网友B:
风量还和风阻等有关。

网友C:
你是想控制风压吗?那如果你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风机可以用恒压控制方案;如果你用两台变频器可以用vacon多主泵方案。 如果你想要两台风机同步,那么你所说的方案是没问题的,但至于电流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因为风阻可能不同。

楼主:
4-20mA是从欧陆调节器来的。另外两个风机的风道门都是全开的,而且两台风机安在一起,风阻应该差不多, 简单粗暴大哥,你可以说说:“如果你用两台变频器可以用vacon多主泵方案”。怎样实现啊。是那种应用。谢谢

网友C:
vacon NX系列有个多主泵方案 我有说明书,和图纸 另外,别叫我大哥,我不是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