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起重机的溜钩防止问题

楼主(2004-05-18):
变频起重机控制中,采用变频器的零速检测及速度检出功能来辅助控制刹车器闭合,但是当变频器检测速度慢(反应慢)时,容易引起堵转或制动滞后,这时零速检出或速度检出几呼不能起判断作用,怎么办?

网友A:
不会的,速度给定为零,实际速度为零后,当抱闸信号有效后,传动经过一小段延时才会撤掉运行信号。所以并不会堵转或滞后。 ABB变频中的ACC软件有详细介绍。

网友B(2004-10-21):
请问用锥形转子制动电机改变频调速,还用不用加装电磁抱阐.具体该如何做.我所改装的是一台7.5KW(行车升降电机)电机的变频调速.电机是锥形转子制动异步电动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