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两相步进电机的能用几拍

楼主(2004-05-18):
两相步进电机的拍数是不是只能A-B-A-B.....这样?

网友A:
可以分到2万分之一最大一步之内,天价的驱动器。 一般来说1相-2相以及2相方式比较多,也就是全步方式,还有两分步,4分步,以及8分步,2分步和8分步最多。一般的打印机里面的送纸步进电机为了保持稳定,大多数采用8分步(micro-step)方式驱动,这并不是为了精确控制,为了追求平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