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能不能直流输入?

楼主(2004-05-19):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能不能直流输入,交流输出 我用的是西门子430系列的变频器,它本来是交-直-交工作的,能不能直-交工作

网友A:
看变频器能否直流输入使用很简单,看它的预充电回路在直流母线端子的前面还是后面。只有在直流输入与滤波电容之间有预充电回路才可以用

网友B:
说明书应有讲到其接法。

网友C:
谁要帮忙的找我啊!! 去年毕业刚刚搞了一年的plc pro-face 和 电机调速的产品!当然谁要我的产品更好啊!! 联系我吧! douqi707@sina.com.cn 13787324390 qq:2999555

网友D:
l.kj,k.lkkhj

网友E:
直流输入是可以的!请问你是不是做应急电源用?我公司在蓄电池做为电源输入方面用的很多,变频器内部需要做些改动!如需详细情况请与我们联系!(可变频应急电源系统)

网友F:
丹麦丹佛斯VLT5000和英国C.T.Unidrive可以实现直流输入

网友G:
其实很简单:实际上使用变频器作电源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大家不是经常把变频器也叫做变频电源吗,经常有国外捐助的设备(或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由于是免费的,所以根本不会考虑中国的电源情况,很多是三相220V级、60HZ或者是单相110V、60HZ的,在中国根本不能用,李老师说的对,其实将变频器输出频率调整到60HZ,外加LCR滤波电路,在需要时加变压器或者调整输出电压增益,可以很好解决问题,我们在北京理工大学作过类似的改造,注意问题就是变频器加速时间要短,启动设备时间最好能等几秒钟,这个时间要长于变频器加速时间即可以;另外一种用途就是在没有交流电情况下,还需要拖动三相异步电机,只要使用直流电通过变频器P-N端输入大约310V(电机是220V级)或者大约537V(电机是380V级),只使用变频器的逆变部分拖动电机,最近改造过几台设备是煤气稽查车,车载燃油锅炉的小风机、水泵分别是三相220V、60HZ的0.75、0.4KW,控制信号使用的也是220V交流电,因为车要到处跑,没有交流电供给,只有蓄电池供给直流电,因此使用日立SJ100-015NFE变频器系列,输出加LCR滤波,作为负载的转换电源使用,这样相当于风机、水泵、控制电源都从变频器的输出取电,风机、水泵相当于“直起”,效果非常好,已经在陕西~北京天然气输送管道检测上应用,以上不妥之处,欢迎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H:
vacon就有成熟方案,请电话联系13916587890

网友I:
丹麦丹佛斯VLT5000和英国C.T.Unidrive均可实现直流输入,欢迎来电交流!(0532)3811796

网友J:
多数变频器都能直接使用直流电源,但要注意,上电应有限流措施,否则过大的充电电流会使电容早衰,如果直流回路有快熔的话,快熔会烧的

网友K:
请问是否有输入电压为:DC300-480V 输出电压:三相220V 功率:15KW 冷却方式:水冷 调速范围:0-13000rpm 有成熟方案,请回复,谢谢!

网友L:
可以做,请和0411-84601568联系,现货供应!

网友M(2013-06-01):
VFD007M43B台达的变频器能直流输入吗

网友N:
变频器的原理一般是交直交,也就是输入交流,经整流后可以调速,并以交流输出。因此根据变频器的原理,你只要电压电流合适,跨过变压、整流部分,直接接在直流电压输入端。这个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O:
确认一下输入端有没有接风机用的降压变压器,没有的话直接把直流接到输入端就可以用的。

网友P(2013-07-26):
几乎所有变频器都可以直接直流输入交流输出,很简单,有的可以直接加直流,有的需要加几个元件,其实都挺简单的,关键看你加的直流电压范围是多少,如果是变频器输入交流的1.2-1.5倍直流,就可以直接加上去不用任何元件就行。如果电压不再1.2-1.5倍之间可能就要麻烦很多,涉及到直流电压转换的可能,这就不是谁都搞得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