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及各位高手:急

楼主(2004-05-19):
我们最近试制的一台电源设备:用户电源输入电压及频率都不稳,我们利用富士变频器配三相△/Y变压器以满足用户380V、220V的要求。由于此电源输出非正弦,电机负载尚可,在一次家电类实验中传真机电源烧了。尝试用正弦波滤波器,效果不佳,不知是否此滤波器性能不好还是此种设计不可行,请教各位高手支着。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的.不能接变压器.家用电器是按50Hz设计的,你频率一变它不烧才怪呢.

网友B:
可以接变压器!传真机电源烧了可能另有原因!烧了什么元件?

网友C:
应该可以,我用过海洋平台440V/60HZ,通过变频器变为380V/50HZ,后接正弦波滤波器,后再接380/220V控制变压器,给仪表。PID等供电,使用半年,无问题。仪表要接地,外壳与信号最好分开。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尽量小,启动频率尽大,因为低频时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A:
可以接, 但是要注意接地

网友D:
请教李老师及各位大侠:惠丰19.5KW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此机用在印染厂,客户反映一运行就跳‘OC’,后放在老化间烤机,发现运行正常,就是输出不平衡!并且U,V两相红黑表笔对调测量电压值不一致,一个是几伏,另一个是500多伏,PN电压正常。另两相也不一致! 很急!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机有问题??电压用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E:
查一下驱动电路及它们的供电电压.

网友F:
我也有一台华为的变频器在修,当初明显的模块块了,换了模块后就三相不平衡,频率越高,差值越大,后检测驱动还有问题,我一个驱动光藕坏了,我想换上应该好了吧.到时我再来告诉你

楼主:
谢谢李老师!谢谢各位!传真机所烧元件不详(已送修),现在用3个电容并联在变压器输出侧,波形大有改观, 只是不知道谐波能不能让变压器发热。

网友G:
实际上使用变频器作电源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大家不是经常把变频器也叫做变频电源吗,经常有国外捐助的设备(或世界银行)根本不会考虑中国的电源情况,很多是三相220V级、60HZ的这样,在中国根本不能用,李老师说的对,其实将变频器输出60HZ,外加LCR滤波电路,在需要时加变压器,可以很好解决问题,也可以在没有交流电情况下,使用直流电通过变频器P-N输入,只使用变频器的逆变部分拖动电机,我们在北京理工大学作过类似的改造,注意变频器加速时间要短,启动设备时间最好能等几秒钟,这个时间要长于变频器加速时间即可以,欢迎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G:
李老师您好: 您的回答不太对,如果P24端子与RS端子没有短接线,即使RS端子始终处于“ON”状态,对变频器也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变频器在有输出的情况下,要是P24与RS之间联结线闭合,变频器输出频率立即下降到零,相当于自由停车,切断输出,以上所说J300系列是指在源型状态下,不妥之处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