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控制系统

楼主(2004-05-19):
PMac控制步进电机为什么总是出问题呢? 系统:计算机,PMac2卡,步进电机,光栅尺 闭环控制 问题:以前总是出问题要不就是电机不动,要不就是失控,后来放到工控机设置好以后,软件参数设置好,就没有改动过。 把连接线拔下来,搬动了一下工控机,再插好,再运行,y,z轴正常,x轴失控(让它走一步就不停向前走)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PMAC与步进电机之间是用如何连接的?

网友B: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你的软件参数设置肯定有问题。 这样,如果方便的话到我们公司来培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