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中如何调用MCGS的实时数据库对象。

楼主(2004-05-19):
VC中如何调用MCGS的实时数据库对象。

网友A:
Dim objmcgs As Object Private Sub cdmcreat_Click() Dim msg As String msg = Text3 objmcgs.createnewdata msg, 2, 0, "miao", 10, 0, 0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ad_Click() Dim msg As String, tt As Variant For i = 1 To 5 msg = "data" + Format$(i) objmcgs.getvaluefromname msg, tt Text1(i - 1) = Format$(tt)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mdwrite_Click() Dim msg As String, tt As Variant For i = 1 To 5 msg = "data" + Format$(i + 5) tt = Val(Text2(i - 1)) objmcgs.setvaluefromname msg, tt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objmcgs.setwindow "窗口1", 1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On Error Resume Next Set objmcgs = GetObject(, "mcgsrun.datacentre") If Err Then MsgBox ("请先启动mcgs运行环境") End End If End Sub

网友B:
各位大哥。。有人知道码???

网友B:
谢谢,,combination: Set objmcgs = GetObject(, "mcgsrun.datacentre")在VB中可以实现, VC中如何调用呢,主要如何得到实时数据库对象,,谢谢

网友C(2006-08-29):
要加油了,VC调用数据库要很多变量的连接

网友D:
坐沙发的大哥咋给的是VB的啊~VC啊~额~~求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