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一例

楼主(2004-05-19):
有一台利佳IGBT型号为E1-7001 ,440V/45KW ;故障显示:UV3 ,MC FAULT (MC主接触器不良,运转中MC突然放开)。 请高手回答。

网友A:
你要确定是主接触器不正常(触点、线圈)还是控制板不正常!

网友B:
查直流侧充电电阻有无异常。(在接触器侧)

网友C:
这种变频器我太熟了,可以联系我0755-81580015,深圳斯凯特电气

网友A:
这机电路与P5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