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求教

楼主(2004-05-19):
最近要搞ABB变频器,型号:ACS-400和ACS-800。 现在整天看ABB变频器操作手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zmj9912@163.com QQ:69724491

网友A:
QQ :26106600 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B:
ABB变频器求教MODBUS通讯和远方控制编程 我的联系方式:wbq8570@dtdh.cn

网友C:
ABB变频器的使用其实非常简便。它的参数分为功能十分明确的组,查找起来很快。多数情况下,只要输入电机的额定值参数后,调一个参数便OK了。这个参数就是在99组中,选中你要的应用宏就可了。

网友D:
我的联系方式:tanyingzhi@163.com

网友E:
ACS400只需看懂P150、ACS800只需看懂P238的控制图即可。

网友F(2004-06-25):
我有好多ABB资料,联系电话:abb_atlv@163.com,QQ12341737

网友A:
整天看手册还不如拿台400的小机器做做实验!

网友G(2010-10-24):
如何设置参数,键盘控制。启动,变频器运行最低频率,然后根据上升,下降按键调整频率,谢谢大家。

网友H:
我也在学这个!一起交流一下 QQ:398410121

网友I:
ABB的变频器可以供调节的参数比较少,好好看看说明书,有些是很基本的,其实他和其他品牌变频器的启动逻辑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如何设置参数,键盘控制。启动,变频器运行最低频率,然后根据上升,下降按键调整频率,谢谢大家。

说明书有详细的调试过程。用的是中文面板?应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