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求控制变频的梯形图

楼主(2004-05-19):
各位大侠,我毕业设计做PLC控制数控机床主轴电机,我想用PLC控制变频器来实现,具体一点的我看了好多书,也查了一些资料,都没什么进展,就快答辩了,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求各位大侠给我份PLC控制变频器的梯形图和程序,并希望多多指导我,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的变频器?配什么品牌的PLC?如果是松下电工的,我有现成的方案和程序。联系:QQ:308586310

楼主:
青英,谢谢你!最好是西门子的PLC变频器,松下的也行!我要实现电机的无极变速和正反转、停止。能实现上述功能的最简单的PLC和变频器就行,你把松下的方案和程序发给我吗?多谢了!我的QQ:83318911

网友B:
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 这么简单的编程还用别人帮。 我不是有意说你个人,只是现在的大学生让人不懂啊!

网友C:
学校不教这些

网友A:
我前阵子作了个实验台 用的是S7-300和6ra70和6es70 我这现在没有step7,没法子给你写 周末给你吧 我的QQ:26106600

网友D:
你的方案有问题。 “PLC控制数控机床主轴电机”,就这个问题,你清楚要用到PLC的哪些功能?选型呢? 首先,PLC于伺服电机完成这个课题,要用上PLC迈冲输出功能。 而PLC与变频你用PLC什么功能?我做过数控机床的设计(小型的),我的看法,但从这方面上说PLC只能用的上普通的顺序控制功能,按理从学校毕业简单的顺序控制应是没问题的,都是开关量,调速都由变频完成了,变频器的使用(外部开关量的编程使用与PLC配合是关键)。 luoz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