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2两通道连续5M采集,两通道数据相减后存盘

楼主(2004-05-19):
高手们,我遇到的问题: 9812卡,两通道连续24小时采集,采样率都是5M,再将两通道数据按对应的字节相减后存盘,在技术上如何确保不丢数据?

网友A:
数据采集使用双缓冲方式;数据处理与存储放在另外的线程中进行处理,实现两通道5M连续采集应该没有问题,关键在想办法提高存盘速率。

楼主:
谢谢yoyo1101的指导. 问一个有关数据存盘的问题,假如用SCSI硬盘存数据,从PC内存到硬盘可以调用Windows的writefile函数,也可以调用SCSI的API,哪种方式速度快? 没有涉及过SCSI的API的编程,各位大虾有没有相关资料或代码,若有请给我一份: Stormjiang@sina.com . 先谢谢了!

网友A:
还是调用SCSI的API更快一些,凌华现在有高速数据存储的系统DAQStrea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