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厂SCADA系统问题

楼主(2004-05-19):
某电厂SCADA系统出现问题,要我帮助解决。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所以想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系统大概是这样的:ABB公司给做的一套系统,现场采来数据经RTU和前置机,通过hub送到SCADA服务器,这样SCADA服务器可以实时显示系统状态,并且调度室里面运行人员使用的监控主机可以登陆到SCADA服务器上调用相关数据,显示相应画面监视现场工作状况。 以上为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其中前置机2台;SCADA服务器2台,一台常在线另一台热备;hub两个,带有GPS时钟。两台前置机、两台SCADA服务器均与两个hub连接,形成对称结构,也就是说一半系统是冗余的。 现在出现问题如下:hub A工作不正常,工作指示灯经常性地闪。正常工作状态下,两台SCADA服务器可以随时进行手动备份,现在只要hub灯闪,就不能备份了,但是偶尔灯不闪了,备份还可以进行。并且灯闪时两机之间ping不通,不闪的时候则可以ping通。我现在严重怀疑是hub出现问题了,只是不是十分肯定,因为电厂这套系统当时是100万美元上的,不敢轻易换,所以想请高手们帮助分析一下,是否是hub的问题?如果是该如何解决? 万分感谢!

楼主:
对了,还忘了说了,hub B工作正常,从系统接线图上看,该系统是对称结构的,因此按理说当hub A出现问题时,该系统应该还能够正常工作,但是现在hub A故障后,两台服务器之间不能ping通,也不能备份,为什么呢?hub B还正常工作啊,怎么不能通过hub B备份和ping通呢?

楼主:
大锅大姐们,帮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