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精密车床主轴电机的选取
廖先生。

楼主(2004-05-19):
哪位大哥有关于此类变频电机的中文资料,望E-mail至:liaojin_cn@sina.com,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个人理解,车床主轴电机以求速度稳定为要,通常不需采用变频控制。越是精密越求转速稳定。能说明你的用途和原理吗?

廖先生。

网友:
用途就是驱动主轴做转动,采用的是液体静压轴承作为主轴支撑,止推轴承放置在主轴前断,径向轴承放置于后端。

廖先生。

网友:
我觉得应该要个力矩电机

廖先生。

网友:
还想说明一下,我需要的是一个低速,大转矩的伺服电机,希望能尽快得到详细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