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ACS600

楼主(2004-05-19):
李老师:你好! 我有一台ABB-ACS600,30KW变频器每次上电运行,都显示通讯故障,必须复位后才能启动运行。此设备更换过I/O板,在此之前,显示同样的信息,但复位后故障信息清除不了,无法使用。请问李老师是何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请试着把光纤电缆(二根)重新插接,可能会解决问题.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拖动,等我试完再看,

网友B:
是PPCC LINK 还是COMMUN MOUDLE? 要是前者的话,一般是光纤有问题,但是光纤问题总是上电出现就不明白了,才一下光纤头 要是后者 你是不是用的AC80控制,是不是AC80也断电了,在刚上电时通讯没建立好当然就出现这个故障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INT板有毛病,ACS600的INT板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