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

楼主(2004-05-19):
请问:步进电机能精确控制吗?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步?采用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还需要使用编码器或位移传感器作为反馈手段吗?若在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中使用编码器或位移传感器作为反馈手段,该系统是否变成伺服系统?多谢各位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精确到什么程度?只有不匹配时才会失步。关键看你要干什么!

网友B:
如前面仁兄所说, 步进电机从严格的意义上不会丢步,如果丢步是由于转矩选的太小。由于步进电机不需要反馈,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好像精度不高,其实不然,国外步进电机应用非常广泛。由于现在步进电机在1000步左右,所以在精度要求非常高的磨床上,只能再用高精度高传动比的齿轮箱。其实对伺服来说也是如此。 http://bbs.jove.com.cn

楼主:
感谢sun_yuyan的解答, 采用步进电机控制是否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反馈,这样控制系统运行稳定么?会否出现要经常进行零点调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