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问题请教

楼主(2004-05-19):
我是一个lonworks的初学者,对于有关的许多问题还很不了解。我现在已有的 工具有lonmake for a window ,visual iepoint 来实现对试验设备的控制。 现在想做一个简单的监控界面,用VB来实现对数据库的连接,但是数据库连不上。 请教一下,给点意见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熟悉iepoint,是否是SMART CONTROL的产品?如果是,建议向他们咨询。 通常情况下,应该有LNS OPC SERVER。

网友B:
lns dde server 把Vb的text中的link的三个属性都定义就行了

网友B(2004-06-18):
那你用什么开发啊?LONBUILDER . lns dde server 能实现NERURON C来控制神经元芯片吗?

网友C:
跟Neuron C没什么关系,仅仅在VB中显示一下网络变量而已

网友D:
那VB之所以能显示网络变量,是不是因为有了LNS这个平台呢? 是不是在此之前要用LNS DDE SERVER编译NEURON C程序,然后传到神经元上呢? 谢谢!

网友B:
好像不用 lns dde server能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