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的opc client开发包下载?

楼主(2004-05-19):
哪里有免费的opc client开发包可以下载?(delphi或VC) 我现在要实现的功能是连接上opc server(不在一台电脑上的),建一个group,读取里面几项item的值就可以了。 或者发到我的邮箱里也可以。shylsz@sina.com 谢谢了

网友A:
kepware中文网站www.kepwarecn.com上有

网友B:
kepware中文网站www.kepwarecn.com上有 VB for opcdaauto.dll VC6 For 定制接口的源程序

网友C:
kepware上边找不到啊

网友C:
我用下载的KEPServerEx\Examples\Visual C++ OPC Client Example 编译的时候出现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42u.lib"!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还要再下个mfc42u.lib吗?到哪里找呢?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

网友B:
把VC设为DEBUG模式.或release模式. 打开工程后设定顺序 build->set active project config ->debug/relase

网友D(2004-08-05):
看来kepware都要成为client的标准了啊,哈哈

网友E:
kepware 免费OPC CLIENT源码之一。

网友F:
邓老师,向您请教! 我当了kp的client源代码,有个问题想象你请教下。 kp的那个客户端不能查找远程计算机上的服务器,我改了下,现在可以浏览到远程计算机上的服务器了,但是连接的时候却无法连上,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有大虾知道吗?请赐教!!

网友E:
需要配DCOM . 在opc 贴子里找

网友G:
有没有DELPHI编写的客户端呀?

网友H:
to 高手: 我们有个项目上位机用DELPHI下位用PLC S7-300,不知到是否和你们的相似,愿意合作吗?请联系qykevin@citiz.net

网友I(2008-06-06):
各位高手:我在使用kepware的ODBC Clinet作了一个测试,用ODBC在Server内里打开一个EXCEL表,其中EXCl表中有中文信息.按照手册建立通道,建立设备,然后自动生成标签,一切正常.然后使用一OPC Client来测试,发现标签内容是中文的显示的信息都不正确,是E文的话,都是正确,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难道是Kepware对中方的支持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