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DP总线是否可以传输视频信号,如何实现?

楼主(2004-05-19):
我已给用户采用OLM G12,以光纤为传输介质,形成了ProfiBUS-DP总线冗余环网,共有7个分站,主站采用s7300-2DP。现用户增加视频监控,希望能通过这个总线进行传输,请问是否有人有这方面经验,恳请指点。

网友A:
可以传输,传输的速度取决于带宽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如何实现,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想象不出如何用DP网络来传输视频信号,如果一定要用DP网传输视频的话,那么要开发的东西的未免太多了,能做出这个人一个字“牛”。

网友C:
其实应该关心的,是用DP来传输视频,性价比似乎太低了。 对于实现,如果开发视频设备与开发DP节点的工程师合作,应该不难的。

网友B:
玩笑开得太大了!

楼主:
DP总线的带宽最高可以达到12M,而视频经过MPEG4或H.263等压缩后的带宽需求也并不高,甚至通过电话线38K即可传输,那么为什么DP总线就不行呢?

网友B:
帮帮忙,带宽只是信号传输的一个条件,其它层协议不用考虑了?真是懒得说了。

网友D: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确实需要考虑协议问题,这些上层协议与原有协议的兼容需要团队开发,但是绝对可行!

网友E:
为什么不用ETHERNET呢,用DP真的牛X。

网友F:
所谓总线能否传输视频信号本身没什么意义吧,不过就是总线是否够快的问题,见过别人用232接口传输的图像,小图像一样流畅。

网友B:
理论上两根电线可以传输任何信号,只要你肯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的美元,做点有意义的事件行不?

网友F:
凭什么就断定别人作的就没有意义呢?真是奇怪。

楼主:
本人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目前实际项目中碰到的难题,各位若能提供思路或帮助将不胜感谢,至于有些怪人自己浅薄,还爱发表些讽刺挖苦本人到是不需要的。 另:对PJ的思路表示赞同

网友G:
是不可以的。工业现场有工业现场的特点,现场传输的是数量小(通常几个字节数据),但有必须是实时性很强的(通常几个或二、三十毫秒以内),PROFIBUS就是针对这个特点要求设计的,一次最大常数244个字节。视频信号通常是数据量很大的,绝对超过244字节,对实时性要求不高,是不适合的。我一看这个问题,给我一中风牛马不想及的感觉。

网友H:
我很欣赏独钓,做人说话于众不同,就好比大马路上看到一朵花,美丽是足够,可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网友B:
谢谢又见西门兄,引为知已。

网友C:
我认为,你可以使用DP来传送视频采集的控制信号,但视频本身的传输使用另外的独立通道,这样可以更经济且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