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AN总线的错误帧

楼主(2004-05-19):
什么时候节点发生主动错误,什么时候发生被动错误?所谓的6至12个电平是显形还是隐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谁要是能让我明白我非常谢谢他!

网友A:
先谢谢我吧。被动错误应该翻译成“惰性”错误!按照设计者的意图,只有发生硬件故障的节点才可能出现passive错误,并脱离总线,使不影响网络。是6还是12?这像烽火台,第一个点火的发出6个,第二个由距离而定,近距离的延时短,可能当他看到报警信号再点火时已经延时了一个脉冲,那就是第7了,可以理解,最远的那个延时6个,就是12了。如果网段没那么远,当然就不会出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