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老师

楼主(2004-05-19):
李老师:你好!    我有一台ABB-ACS600,30KW变频器每次上电运行,都显示通讯故障,必须复位后才能启动运行。此设备更换过I/O板,在此之前,显示同样的信息,但复位后故障信息清除不了,无法使用。请问李老师是何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主板故障,换主板试试!

网友B:
HEHE 你说的故障清除不了,我估计8成是和控制器通讯的问题,你先打到local然后在切回remote,就应该没问题了,因为两者没建立连接你直接复位AC80并没有受到指令,local一下可以重新建立通讯

网友B:
QQ 26106600 我以前作过ACS600multidrive的项目,有空多交流

楼主:
to HEHE 请教操作方法,local在ABB-ACS600上是面板/外部控制键,和remoto是同一键,请详细说明。多谢了!(ABB-ACS600简写为LOC和REM)

楼主:
李老师! 如果我将参数恢复为出厂值能有用吗?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A: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