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6EX的JTAG仿真器

楼主(2004-05-19):
那位高手用过386EX,上面的JTAG口用什么仿真器? 谢谢

网友A:
用我公司写好的BIOS可以通过RS232口从PC机里直接对80386EX-33 CPU内部存储器,寄存器等操作, 可来电咨询13911520032,8265538

网友B:
请来电咨询 0755-26741375 就是嵌入式386最强的厂家 IC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