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定位控制

楼主(2004-05-19):
本人正在改造剪板机,数控的,精度要求不高,0.05~0.1mm,不知采用那种PLC和那种电机及驱动器,机械传动部分是否一定要采用滚珠丝杆,如何选型?请各位高手快出手啊!谢谢!

网友A:
是飞剪吗,PLC好说,建议驱动器选个带电子齿轮的。机械部分要看频率了,太快用丝杠就不行。

网友B:
plc带个触摸屏,比数控系统还要好

楼主:
十分感谢ccbq的解答! 用步进电机能满足要求吗?采用开环还是半闭环控制?如不采用滚珠丝杆,则采用什么传动机构?从这个精度来讲,采用变频器+普通交流电机+编码器可以实现么?具体控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C:
如若要购买步进电机我们公司有多款步进、伺服电机供你们选择。更多详情可浏览经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或来电0755-26722751 张生 Eail:highman008@163.com

网友D:
采用变频器+普通交流电机+编码器 这个方案取决于你的切割速度以及上位机的响应。

楼主:
请问:在伺服系统控制中,PLC发出脉冲后,伺服电机是否与PLC脉冲同步执行,如果是,则电机启动过程中会否因此而丢失脉冲数。如果不是,则其控制过程又如何?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E:
如果是飞剪模式,主轴驱动可用变频器,但控制长度及飞剪跟随要满足0.05mm,一般的PLC+变频器可能是不行的,应该使用伺服控制,在考虑控制系统的时候,对精密计数的编码器要防止打滑,否则精度难以保证,飞剪的惯量系统决定伺服驱动的功率大小,这可决定着伺服系统的成本,如想更详细了解,可来电咨询,本公司有这样的方案.电话:0773-5856852/唐生

网友:
是同步执行,但电机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损失脉冲数,即滞留脉冲数,因此造成一定的误差。不过可以调整其增益参数,以使误差减小到尽可能的少!

楼主:
多谢暮子的解答! 但我有一点不明,如果电机执行过程中有可能损失脉冲数,而造成一定的误差,那么该误差一定会积累,系统可靠性和准确性很受怀疑.

楼主:
请问zch7749:PLC+触摸屏的成本比数控系统便宜吗?

网友B:
肯和国产系统差不多,远比进口系统便宜 远比数控系统操作简单

楼主:
请问zch7749:我正在处于数控系统和PLC控制系统的十字路口,不知向哪个方向发展才有前途?不知现时的数控系统和PLC控制系统发展现况和潜力和应用范围各自如何?

网友F:
是不是自动送料,然后使用固定刀具切断就OK了?如果时,哪你做的根本就不是飞剪。 飞剪要求在料和刀具运动的同时,能够自动准确的定长切断。这就要求两轴同步协调,控制上就是联动;否则很难保证精度。 建议选伺服和PLC,精度由电机保证,控制比较简单,PLC也就苟了。

网友G:
趋势是:PC-BASED的数控系统和PC-BASED的PLC控制系统(软件PLC)。

楼主:
REDCYBER先生:你好! 请问:PC-BASED的数控系统和PC-BASED的PLC控制系统(软件PLC)如何解析,两种数控系统的价格接近么?那种系统较为容易接受?

楼主:
老鼠杰利先生:你好! 改造的不是飞剪,是固定剪刀,但应采用那种方案较为经济合理?

楼主:
唉!怎么没有人回应?

网友H:
用变频器送料就可以了

网友I(2005-10-29):
to: lsx
当然PC-BASED方案经济,而且PC-BASED可以人机界面实时操作,对操作人员来说自然也是更加容易接受。

网友J:
你是固定剪机,采用我们的通用数字控制器就可以全部搞定,控制部分的价格大概也就1千多元(包括编程、显示、控制、自控等),控制器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数字电缸、数字油缸等,钢板定长和启动剪机,一套控制器全部搞定(定尺功率驱动建议用步进电机),该控制器不需专门编程语言,面向非自控专业人员,即装即用。

网友K:
剪板机有专用的数控系统,主要是国外的产品,可以控制变频器和伺服,主要区别在于速度和精度,如果要高精度,那丝杆的精度就要高,因为都是通过编码器来反馈,要是丝杆的精度低了切出来,那么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信号对应的误差就大了。我公司代理有德国ELGO和意大利MINIKOL的产品,ELGO的因为在国外是剪板机行业的老大,根据要控制的轴数,有不同的型号,但价格高;意大利MINIKOL只能控制一轴的,但价格有优势,而且在控制变频器进行控制时,他的误差可以控制在正负一个脉冲,分辨率为一丝,所以你要控制在0.05~0.1mm,只要你丝杆精度高,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上海微敏,詹向东,021-32271250。

网友J:
其实完全用不着昂贵的进口系统,因为剪板机定位是最简单不过的,我建议你用廉价的5导程的滚珠丝杆+步进电机+我们提供的通用数字控制器,控制精度完全可以控制到0.05毫米以内。价钱和时间优势都极大,操作也简单,并且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