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锅炉模型辨识(计算机仿真)

楼主(2004-05-19):
本人现在做一论文, 关于用MCGS软件做一计算机仿真系统锅炉模型辨识,但不知道提纲应该怎么写,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哥在百忙之中指点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使用mcgs,那么可以很快的完成系统锅炉计算机控制系统。需要注意的地方有: 1、最重要的是控制工艺和要求, 包括采用那些一次仪表、哪些二次仪表,形成那些控制回路,控制要求是什么,如何达到要求。 2、是否通过plc进行控制。 3、需要mcgs控制和监视的数据有哪些,如何存盘,有那些报表,报警如何处理。如何增加控制的直观性、可靠性、有效性。 4、是否包括扩展部分,比如是否和企业的dcs系统相连,如何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