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组态王里编神经网络程序?

楼主(2004-05-19):
我的毕业设计,老师要求用神经网络来模糊控制,用组态王做动态显示 可是怎么把他们连在一起啊?

网友A:
那恐怕有点难度了,因为组态软件的功能强大之处不是智能控制呀。所以.......你的老是要求有点高!

网友B:
诚如流金所言,组态软件的主要优势不在智能控制,但我想仍然可以有办法解决。一般组态软件都留有数据接口,比如ABB的FREELANCE系列中有OPC接口,可利用VC编写一个带智能控制的CLIENT程序应该就可以了。组态王不太熟悉,但我想应该有类似接口,比如ODBC等等。 又,不过还得看所要传递的数据量和实时性要求,如果太大及太快的话,我感觉也够戗。不过神经网络本来就只能应用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地方,那么如果数据只有1、20个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祝你好运!

网友A:
可以采用组态王和matlab的DDE通讯来实现你的要求,不过还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小魏!

网友:
我这里有力控与matlab用ODBC通讯,然后神经网络来模糊控制在matlab中做,组态软件把控制参数传给matlab,处理完毕后,再传回组态软件。 需要这方面资料,请给我EMAIL! 或加我MSN:Xiaowei2001@msn.com

网友C:
太复杂了,WinCC中就有现成的模糊控制和神经网络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