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热备出现通讯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4-05-19):
我厂一装置采用两台上位机通过以太网与GE90-70PLC通讯,windows98平台,一台运行intouch开发版,一台为运行版,近期运行开发版的机器出现故障重装后出现,运行版的机器能够与PLC正常通讯,而开发版的机器运行时,通讯时通时断,还造成原来正常运行的机器死机,请高手给分析什么原因,如何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A(2004-11-26):
你的I/O server是什么!包括开发版的版本是8.0还是7.1的?还有就是开发版机器里的参数的设定.具体问题你可以打32030627转218分机.我姓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 小弟到是有个方法 用MPI通信 上位机用两台电脑同时采数据 操作系统换WIN2000更稳定一些 另外intouch运行时需要内存很大 也许你的电脑配制不够 再看看电脑本身有没有什么硬件故障 小弟邮箱glassingman@126.com 电话 13759315877 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得上的 我一定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