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修理

楼主(2004-05-19):
李老前辈:你好!   我这里有一台台安变频器,在空载下一按起动就显示OC-S,我要怎样检测电路???

网友A:
检查驱动部分,把光偶先换掉试试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关照,可这与驱动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网友B:
把驱动的电容全部换掉就ok了!!!

网友C:
也可能是模块坏了,我修了几台台安N2系列的,都是坏模块

网友D:
cpu板坏亦有可能!

网友E:
把变频发到我公司看看,我公司是台安变频器山东的总代理,要不,你给我公司工程师打电话:0531-8929995转803,叶先生 山东韦尔斯电器有限公司

网友F:
朋友: 我们的配件比代理商还平价,不信请看看www.dgkyx.com 不过跳OC一般是模块或驱动的问题

网友G:
模块没坏就可能是PC929问题!

网友H(2004-06-20):
我有一台安k系列pc-k405810-008 rev.e的变压器初级供电是380伏 次级输出是多少?请赐教!另外能否发一份这个系列的图子给我 谢谢!!! cuiyi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