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如何用VB采集多块ADAM4017数据

楼主(2004-05-20):
各位大侠: 吾想用VB采集四只ADAM4017的数据,但搞了很久也没成功,求各位大侠能够提供帮助, 最好有源程序。先谢!

网友A:
您遇到啥问题? 单一模块能通信吗? 研华应该有提供 utility 作设定之用, 也应该有提供 VB sample program. 抓来用用先!

楼主:
有一点忘说了,我是用ADAM4520转为RS-232,通过串口采集。 至于VB SAMPLE,只是提供单一模块的采集,模块多了就不会玩了

网友A:
RS-485 上, 各个 device 是依 address 作为区分的. 该 device 的 default address 应该是 0x01, 所以, 您必须先用 utility 将其它模块的 address 改为 0x02, 0x03, 0x04... 程序的部份, 则跟单一模块的写法极像, 只是得更改 command 中的 address. 以不同的 address 去轮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