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测试和DCS整体评估的问题

楼主(2004-05-20):
对于DCS系统的硬件测试的信息资源很少,对于DI、DO、AI、AO等卡件的测试和评估方面,缺少比较和总结,还有对DCS整体性能的评估也缺少,在这里,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这是DCS的要点.

楼主:
呵呵,感兴趣的人不多啊? 那我来说几点,来抛砖引玉吧。 1. 对I/O卡件和主控制卡等硬件的测试,目前主要局限于黑盒测试,既给予激励源,然后对比输出,检查各项功能是否达标。这种测试比较简单,但是无法精确测出电路具体的BUG,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方向。 而结合白盒和黑盒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具体就不累述了。 2. 对于DCS整体的评估,是否可以如下的参数进行: 控制周期 网络结构、流量、速度等 规模点数 长期运行稳定性 EMC兼容 防雷 控制算法等软件性能 开放性 对于这些参数,目前有何先进的测试方法呢?

网友A:
本人遇见:通常几乎所有DCS厂商都说自己的I/O卡件为单通道隔离,许多用户没有验证方法,大家看此法有无帮助:既然单通道隔离,我在一个通道上加220VAC电压,一定时间内,看是不是此通道击穿入地,其它通道不坏,则为单通道隔离,否则,整个I/O卡件均坏,则不是单通道隔离.(当然电压可适当调低).此法可作为用户的一个监测方法.

楼主:
可以测通道间的绝缘强度,加500VAC,60秒,漏电流小于10mA,则隔离效果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