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4-05-20):
各位老师:我在维修三肯变频器(FM-2.2-380),上电后报警提示显示ERC,资料提示为:CPU的误动作。我现在是在维修室无干扰源,我不知如何是好,敬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抄自《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00392)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楼主:
李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指教,现在我无法进入参数修改,怎样进入还得求教老师,非常感谢!!

楼主:
李老师:变频器始终处在ERC报警状态,我将RST-COM短路也无法解除,我该怎么办呀?请老师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任何参数都打不开则主板有故障!有可能修不了就要换板!

楼主:
李老师:我真心的感谢您,感谢论坛,十分的感谢!!

网友A:
换一下IC4集成S2212试!

楼主:
李老师:IC4是不是E2ROM ?我这里没有,我应当到那里去买,你那里有吗?价格多少?谢谢!!!

网友A:
我也用完了!看其他人是否有旧板!

楼主:
各位老师:谁有X22C12或替代芯片,价钱?我急需要!!谢谢

网友B:
各位高手同志们: 富士变频器,输出缺相,其它都没问题,请问怎么才能搞定它呢,谢谢指教!!!!!!!!!

网友C:
no drive power at gate .

网友D(2005-04-16):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肯IHF-5.5 的变频器,变频器爆炸后我把整流桥电容和IPM还有驱动光藕全换了加电空载运行正常但是一加载就出现恒速过电流。大家帮帮忙。还有其它啥电路有问题。

网友E:
你好爱变频,山肯MF380-2.2的主板我们有,富士变频器,输出缺相换PC923基本就行了,如不懂可联系 JIYU12345@JX163.COM

网友F:
三垦 MF,先安STOP键,再按照李老师讲的去试,不好找我,我帮你搞定,无任何费用就能搞好13968126658

网友G:
富士变频器缺相G9可能是光藕坏,G11-22KW以下则大多数是IPM坏

网友H: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两台全新富士G9变频器,5.5kw,是朋友托我卖的,低价出售。2400元/台,买来1年半时间,没用过,包装说明都全。 有意向的朋友请联系!不诚勿扰。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网友I:
李老师: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修过CEGELEC牌子的变频器?我们有几台有故障! 有可开环运行,但不能带反馈(闭环)控制运行.这是进口的.

网友J:
EEPROM里头程序出错,用编程器写入好的程序就行了,我以前遇到过两次。02762375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