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与三菱FX1N通讯用什么组态软件比较好?

楼主(2004-05-20):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组态王,刚开发了新的三菱全系列PLC驱动

网友B:
随便哪家的都可以啊!

网友C:
三维力控当然也不错了

网友D(2004-07-15):
FX1N基本上几家主流组态软件都支持。 三维力控在三菱plc通讯上有以下几个优势: 1.全。从fx系列到A系列(包括大A小A)到Q系列(包括大Q小Q);通讯方式也涵盖了串口、编程口和以太网; 2.自由。熟悉三菱plc、变频器等产品通讯的朋友知道,三菱对通讯帧的结束位是否带有回车、换行符等是可以进行灵活设定的。但多数组态软件在程序中规定了必须将plc设成某种固定的模式才可以通讯,使用三维力控则可以在软件中进行设定来匹配plc; 3.动态管理。在力控中,与设备的通讯可以分为多个通道进行,各个通道之间是独立的。例如,假定与三菱plc共需交互1000点,可以划分成10个通道,每个通道管理100点。只有在某个通道需要交换数据时才打开,从而有效减少不必要的通讯流,到达提高通讯速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