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迅指令在西门子s7200中怎么没有啊?

楼主(2004-05-20):
关于变频器通信指令 uss协议的相关指令s7 200编程软件里面没有啊 手册说的 什么uss_write,uss_read,uss_init等等啊 到底在哪里啊

网友A:
你有没有西门子s7200的说明书!在12-3页有说明.我用过...ZLL824@HOTMAIL.COM我的邮箱!

网友B:
老兄:要驱动程序的。

网友C:
你没有安装肯定不会有

楼主:
多谢 是相应的变频器附带的那张光盘吗 我安装了,但是进入mirco_win32就是s7200的编程软件 也没有啊

网友D:
你好,你装编程软件的光盘里有一个TOOLBOX,在里面有USS的,你安装后就会在编程软件窗口里找到的,不过我试过好像不好用,你试试看,可以电话聊,013065967999,

网友E:
就在光盘里找到USS协议然后添加到指令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