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王老师

楼主(2004-05-20):
请问西门子MMV系列变频器与PC通讯时用的USS协议中,PKW与PZD是多少字节,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协议;我这里有MM440与PC通讯时用的USS协议,不知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既可以采用变化的报文长度,也可以采用固定的报文长度。采用哪种报文长度由参数P2012 和P2013 来定义PZD 和PKW 的长度。最常用的固定长度是4个字(8字节)的PKW区和2个字(4字节)的PZD 区,共有12 个数据字符。MMV系列变频器与PC通讯时用的USS协议与MM440与PC通讯时用的USS协议一样。在MICROMASTER 440 变频器使用大全中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