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怎样连接sql server数据库?

楼主(2004-05-20):
本人想连接sql server数据库,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在odbc中怎样设置数据库? 还用sql server数据库中数据的存放形式是怎样的?我刚刚开始学习intouch ,怎样连接数据库呢?使用sqlconnect()函数吗? 请大家帮忙看看!本人先在此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用odbc连接sql server但是连接失败。根据设置的提示步骤,数据库的名称要怎样才能添加上去呢?连接sql server是不是要设置用户,才能有效阿? 真的不明白阿?

网友A:
用ODBC可以的,我就是用它了。要在SQLSERVER中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以便于登陆它。

网友B(2005-12-29):
能详细的说明么??
谢谢啊!!

网友B:
putao:能帮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么??

网友C:
先选控制面板,再选管理工具-》ODBC管理器
增加SQLSERVER。

网友B:
各位前辈大家好:
    求助个问题:
    1.在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中定义一个用户DSN;
    2.在数据库中定义一个表
    3.在配置SPC数据库中配置所命名的ODBC数据源,并验证ODBC连接成功;
    4.绑定列表
    5.选用了ComboxBox控件,只在事件的这个属性的StartUp中定义了SQLConnect(),SQLInsert();
    然后运行,但是没成功;
    希望大家能指点迷津;谢谢!!迷茫

网友D:
其实现在Wonderware推荐使用OLD DB方式连接数据库. 我建议大家用OLE DB, 在也不用建立什么DSN, 方便应有程序的分发. 如何用SQLConnect()函数连接不同的数据库, 在"SQL访问管理器指南"文档中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详细大家能找到答案.

网友D:
还有,不要去配置SPC, 如果配了,把你的应用程序目录下的spc.*文件删除.

网友E(2006-03-16):
先做个记号,最近正在研究这个东西!

网友F(2009-02-06):
应该是个可以继续讨论的帖子

网友G(2012-02-19):
这个已经;连接成功!

网友H(2012-03-26):
去intouch技术交流qq群:196192719学习一下吧,高手是有的,可以下资料和授权。买软件找 18678999608 范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