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故障复位问题?

楼主(2004-05-20):
如日立J300变频器的一个智能输入端子设为(重定)即所谓的故障复位(端子ON时复位),那么在变频器没有故障的情况下,而这个端子ON,那么变频器会切断输出吗?

楼主:
在实际中没有故障的情况下没动过复位按钮,所以有点模棱两可,谢谢。

网友A:
我处有台湾建准sunon各系列风机,为大陆地区总代理。    联系人:鲁月    联系电话:021-54859841。54859843    联系传真:021-54859846

网友B:
李老师您好: 您的回答不太对,如果P24端子与RS端子没有短接线,即使RS端子始终处于“ON”状态,对变频器也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变频器正在有输出的情况下,P24与RS之间开关闭和,变频器立即输出频率到零相当于自由停车,切断输出,以上所说J300系列在源型状态下,请指教!

网友C:
谢谢!这个就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