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切换到变频?请教李工及各位高手

楼主(2004-05-20):
各位高手,不知道一台22KW的电机能不能直接从变频切换到工频,想用软起动器,但觉得成本太高了,所以想直接切换,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大家好,从论坛中看到很多关于变频到工频切换困难的问题的讨论,尤其对于大功率电机,75千瓦以上的变频器,切换尤其困难。解决的方法有很多:   1、串电阻或电抗;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容易烧毁电阻和电抗,维护量大;   2、采用软启动;可以解决,但成本提高,控制较复杂。    根本解决方法应该针对造成切换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的原因,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变频出的电压向量与电网的三相电压向量之间的幅值与相位的不同步造成的,切换冲击电流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能够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可大大减小冲击电流,从而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找这老兄: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我们给大港油田的供水项目中使用的“3sin软切换控制器”,到现在为止,已运行近两年,非常好,没出现任何问题。不再象以前的工程中,不时接到用户的电话,“切不进去了”,要么“就是顶前级开关了”,或是“又把电阻烧了”,很麻烦。这一年多,再不用为这些事担心了。   同是工控人,我想把这种轻松的感觉与大家分享。       感兴趣或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我给大家提供资料。    hongxunliu@eyou.com

网友B:
没问题的,22KW可以直接切换。我用过22KW,30KW,37KW都安全运行5年了。 当然若有3sin软切换控制器是最好的了。

网友B:
我有现成方案。

网友C:
我现在还想不明白,你们指的从变频切换到工频,是在多少频率切换呢?如果是在50HZ再切换到工频,也要考虑这些问题吗?请多指教。

网友B:
考虑当然得考虑,但是22KW的就的把工频回路的断路器选大一些。前面有贴可看。

网友D(2008-05-26):
如果要从变频切换到工频状态...可先将频率输出高于工频一点..这时候电机略高于工频同步转速,然后变频器停止输出(自由停车),再切除变频器,这时电动机转速下降接近同步转速,然后直接投入工频...线路基本无冲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从变频切换到工频状态...可先将频率输出高于工频一点..这时候电机略高于工频同步转速,然后变频器停止输出(自由停车),再切除变频器,这时电动机转速下降接近同步转速,然后直接投入工频...线路基本无冲击

这个方法可行!!!!!!!!!!!!!!!!!!!!!!!!!!!!

建议楼主就用这种方法!

网友F(2009-05-27):
不知楼上有没有做过实际测试,如果有实际运行案例,这个方法是再好不过的了。

网友G(2009-07-20):
基于节能或工况变化的要求,经常发生须将处于运行状态的电动机由变频电源供电切换到工频电源供电,长期以来人们在执行这种切换时,采用同频切换方式,这种切换方式有非常大的概率造成电机的冲击,甚至因冲击电流过大损坏设备或跳闸。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通过对切换前两交流电源的电压进行高速实时采样,获取两电压的频率、电压及相位数据,连续精确求解确保无冲击切换的操作时机,在接受到切换指令后实施电源切换。这一技术彻底根除了因不良切换导致对供电系统和设备的损害。 回复的比较迟,希望能给后来有需求的人一点参考信息。本人姓李,QQ:674602224 电话:13823367149,多多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