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变到工频?请教李工及各位高手!

楼主(2004-05-20):
各位高手,不知道一台22KW的电机能不能直接从变频切换到工频,想用软起动器,但觉得成本太高了,所以想直接切换,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软起动器成本太高了?变频器成本更高了!用减压启动器可以吗?

网友B:
你好,工控菜鸟5! 电机的直接启动有这样的经验公式:即10倍的电机额定电流小于你工厂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就可以直接启动.但要注意启动时的切换时间. to:大庆 选不选变频是用户控制的需要,同你讲的..............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