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故障请教

楼主(2004-05-20):
我这儿有台MM430-30KW变频器,上电后有主回路接触吸合和释放的声音,面板显示----,所有操作键不起作用,15个15K贴片电阻(直流母线过来的)发热很烫手,端子1、2的10V电压正常,操作面板的5V电压正常,静态驱动电压4.5V电压6路正常,请教各位高手,提供意见,判断一下故障点

网友A:
那电阻发热正常的把,5V电压正常,稳定吗?

网友B:
老兄,我也刚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用的也是MM430,昨天调试还好好的, 断电后又接上电,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面板显示-----,无法操作,我换上状态显示器测了一下,两个LED显示灯都不亮,说明书说的是电源未接通,但我侧的电源输入线都是400V左右,是正常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变频器应该不会烧了吧,还请高手支招, 展翅兄,如果你问题解决了,请告诉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后来我们估计电阻发热可能是正常的,是卸放变压器电压的,电压很稳定,就是毛病查不出,难道是计算机板出故障了吗

网友B:
悲呼哀哉,我今天拿到厂家去修,查了半天查不出原因,估计是板上芯片程序出错误了,换一个要将近两千大元,我该怎么办?????

网友C:
我司为台湾建准sunon风机大陆地区总代理,欢迎有散热问题的朋友和我联系, ------鲁月 联系电话:021-54859841,54859843 联系传真:021-54859846

楼主:
你拿到哪个厂家修的,很专业吗

网友B:
我拿到卖方的公司去修的,他们通电后到是有显示了,但报故障F0052 查说明书说是"读取功率组件的参数时错误,或数据非法",应采取的措施是"更换变频器",我想应该不会吧,我是在调试485通讯时出的问题, 调程序就是因为程序不完善才调,谁能一次就编好,像这样发个错误信息就出这样的问题,那谁还敢用啊,但找了一天原因都查不出来,因为 P0010=2(用于维修),无法调出包括复位的很多参数,查主控板也没什么问题,黔驴计穷也!

楼主:
他们怎样让变频器显示的呢

网友B:
这个没什么道理,他们接的是两相电,只是想试一下,通电后就有参数显示了,当然有一个电源错误,我不知道在我这为什么没有.唉

楼主:
还有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

楼主:
西门子的变频器很失败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吗,估计是CPU板的问题

网友D:
用复位到工厂的缺省设置,将所有功能参数覆盖,再重新设置参数。如无效,换CPU!

网友E:
什么?西门子的变频器很失败??楼上那位老兄,你见过西门子的变频器吗?这是证明你们维修中心技术太精湛了,还是太懵懂呢?!

网友A:
有理有理,西门子变频器ECO,MDV不能说好,但也不能说西门子变频器都不好,好的是你没用过或没见过没修过

网友F:
西门子ECO确实不算太好,但替换它的MM430性能是很稳定的, 用在供水上还是很好用的。 总不能老的不好,就以为新的也不行吧!不要一棍子打死吗!

楼主:
呵呵,机器已经修好;没想到一句话引起公愤,在此表示道歉;但立场我是坚定的,我觉得西门子机器不怎么样,个人观点,它的性能稳定性与它的价格和品牌不匹配,我这儿西门子的机器修过不下200台,从MMV、MDV、ECO、70系列,到现在的MM440和430;

网友A:
啊那你们厉害,以后有事一定请你们帮忙,我们这有几台70系列的机,一开机就跳F026,还有的一送电就现示一个“E”的,F080的,你们可不可以先指教一下怎么样处理?先谢谢了!

楼主:
出现E的我们解决不了,其他的可以

网友A:
F026的故障先查哪里啊?

楼主:
驱动检测厚膜

网友A:
厚膜100%没问题

网友G:
一台1250KW、6KV同步电动机启动时电机顶部有火花出现,每次均如此,查不到原因。望各位赐教。励磁部分延时3秒投励。

楼主:
你是换了新的还是自己测量的!

网友A:
F026一定是厚模的问题你能肯顶吗?

楼主:
呵呵,75%的几率,测量是一样的!但其实坏了

网友A:
厚模坏了肯定可以测到

网友F:
有时F0052很好处理,就是把变频器的插接件紧固一下,其实就是 插接件松动。但如果不是,那就麻烦了!

楼主:
我同意随便说一下朋友的意见,还有的时候某些数据传输的芯片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H:
西门子的维修服务不是很好! 我的变频器mm430-7.5Kw坏了,要修理。75%的新品价格,还在保修期里。

网友A:
联系我你一定会满意的

网友I:
我首先感谢西门子公司,没有它也就没有我们变频器维修部的今天,哈哈!!!展翅曹工,你说呢.

网友J:
有的变频器确实影响到其总公司的声誉!!服务也不到位!